楼主(2007-09-25):
开机能显示,但有横线,并带闪,各位帮忙看一下
显示器
横线

网友:
换场输出部分的一个反馈小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场块外围电路故障。

网友:
场块外围电路C204,换~!!!!!

网友:
长城和AOC显示器通病,场输出块TDA8172第5脚消振电容变质.引起场线性故障,该电容容量为63V 0.22J,长城1772ED这款显示器,正如楼上所说,其故障代码为C204

网友:
TDA8172的通病!电容耐压不够, 一般是0.22J/100V

网友:
肯定是电容的问题啦啊

网友:
场扫描的故障有时好奇怪的,这个现象还是比较容易修的。

网友:
谢了几位哈,问题已解决了,就是63V 0.22J,那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LG这种问题碰得比较多

网友:
你看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呀,这个问题比较多见一点呀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都是高手哦,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