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无法识别2根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7-09-25):
今天可户拿来一块磐正8RAD3I主板.跑FF.查个测试点均正常,刷BIOS后.能点亮了 .可是上2个DDR400,内存就不过.或是跑GF.将2根内存轮流一根一根上都可以过.也可以进系统.上两根就不行.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
估计内存可能不兼容。

网友:
这个板子好象是三四年前的板??
以前能正常上两根??
刷了BIOS就上不了两根??
进BIOS仔细查看内存设置,
或找别的版本再刷看

网友:
另外,我记得这板子好象是支持双通道的吧??关了或打开双通道看看

网友:
重新刷一下新BIOS,不行就刷以前的老BIOS。

网友:
应该是兼容问题,重刷bios, 多试几个版本!

网友:
要不然你就让他上一根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质量不好,是不是2根一样的内存条?

网友:
2跟什么样的内存条.如果是现代的内存和其他牌子的内存放在一起插.要分顺序的

网友:
两根内存条是否交换位置上过或者一条分别在不同的插槽上试过(因为有可能是插槽里面可能有导电杂物,或者插槽坏了)
还有就是内存条不兼容
或者是双通道的
再者当然还有是BIOS(因为你已经刷过了,但是有可能是设置问题,还是把它加入了)

网友:
把两条容量换成一根一样的不就ok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