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865PE无法启动

楼主(2007-09-25):
住板是V星MS-865PE P4 正常使用时时突然停机,再也无法启动了!电源好的,CPU也是好的!开机电源 CPU风扇都动作,没有报警声!急求各位大师的解决方法!

孤帆远影 -20 不遵守版规 板卡级故障不是本斑块的 ...

网友:
查下CPU座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你这个...也太笼通了吧..修板的人又不是神..点不亮很多都能引起的哦

网友:
要我说,是主板坏了,换板子吧。要是芯片级维修,就要用专业 的维修工具量一下各个电压正常,有没有复位,时钟。

网友:
V星板上不是有MS-5.MS-7芯片吗,经常有问题的

网友:
V星的主板CPU座下最容易脱焊了....哎!!!1

网友:
什么都没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