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通用高压板的改装方法(解决了)

楼主(2007-09-25):
RT,现在发现高压板坏的概率实在是太大了,求解方法
同
解决了,,,就一个十二V供电,一个接地,一个接触发信号,
然后把板子上的高压条去掉,或者把原本高压部分的供电去掉,把控制信号也给断开就OK
[
]
信号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改装,

网友:
通用驱动板通常有四根线,供电,地,高压板开关机,亮度调整,依次接到原高压板的对应处即可,另外,要注意的是.供电电压是否一样,通用板常用12V,微处理送出的高压板开关机是高电平开机还是低电平开机.通用板常为高电平开机.

网友:
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高压板也是便宜。

网友:
通用的12V的 才十几块钱,呵呵,就是没有亮控,

网友:
那没亮控的话,亮度靠什么控制啊,不可能亮度最大呀。我是新手,别见笑呀

网友:
现在想研究一下通用驱动板与通用高压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