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问题

楼主(2007-09-25):
别人送一个20M的示波器,只能用来测量14.318的时钟,我想对于高于20Mhz的脉冲,即使不能准确测量,但应该能测出其有无.不知想法是否正确?(示波器我还不会用,所以没尝试)

网友:
33M的波应该可以看到,再高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送一个20M的示波器,只能用来测量14.318的时钟,我想对于高于20Mhz的脉冲,即使不能准确测量,但应该能测出其有无.不知想法是否正确?(示波器我还不会用,所以没尝试)

应该可以看得出有没有波,但看不清波形,因为无法同步

网友:
   哦,  原来20M可以看20M以上50%的波形,  再以上是看不到波形,但可以看到有没有波,  只是用来判断有没有波型的输出.

网友:
怎么用啊,我也想知道啊,有没有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2007-12-26):
我也急需知道呀,谁知道呀,我也想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