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板 无法开启cpu二级缓存

楼主(2007-09-25):
intel原装 845hv 上SD内存 比较老 出现的故障是:  慢 特别慢 进系统要10分钟 打开一个画面要等好久 早上掉的眼泪 下午才落到地上 有时还死机 经查发现cmos里系统信息 cpu二级缓存为000 正常应该128k 256k       在cmos里全找遍了 没有二级缓存选项可供开启的  用光盘启动hwinfo检查系统信息 cpu也是没有二级缓存 但进系统 用cpu-z可以检查到二级缓存

cpu换了好几个了 都一样 有个可疑现象 cmos属性里 赛扬4全部认做奔腾4 但移动版赛扬却能正常识别

这些个所谓的名牌版一向稀奇古怪 出的毛病也古怪 不认二级缓存 只有在586主板上才碰到过(586是板载二级缓存 坏了情有可原) 845主板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 简直不可理喻
那个coms更有意思 掉电或清零后 所有的设备一概关闭  IDE关闭 声卡 打印口 com usb全部关闭  要一一开启 刚开始装机的时候还没发现这个规律 光驱检查不到 忙了好半天 才发现了这样一个毫无人性的规律 cmos默认语言是法文(也有可能是希腊文 反正不是英文 到底什么文字咱不认识)
要在语言里选english

网友:
试一下!开启二级缓存!注册表里: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分支,双击右侧窗口中的“SecondLevelDataCace”,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直接填当前计算机所使用的CPU的二级缓存容量

网友:
谢谢二楼的方法 不过这是主板硬件毛病 我想还是彻底解决根源问题

网友:
跟BIOS有没有关系呢?LZ有没有写BIOS

网友:
上次记不得谁说过类似的问题,好象是CPU插座旁边的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