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7-09-25):
ASUS A7V8X-X的板子.开机键盘指示灯一直不亮,进系统前可以用键盘,但有提示KEYBOARD Error,进系统后鼠标键盘都失效了。查VCC ,DATA ,CLK电压和阻值均正常,4个电感都正常,排容也去掉了,8712换了N个,点RESET排针IO第45PIN  KEYBOARD-RESET也有电压跳变,BIOS也刷过了,就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办了,望老师兄弟们指教!谢谢

网友:
只插鼠标或者键盘是否正常

网友:
照搂主所说:

VCC电压正常   CLK DATA 数值正常。 排容去掉了。SB到IO的KBRST# 也正常。

CLK 和DATA的上拉电压是否正常? 有没有查VCC供电从哪里过来的?  有可能存在供电不足的情况。

网友:
CLK和DATA的上拉电压都正常,VCC从ATX 5V直接过来的.以前我修到过同样故障的板,那次是供电偏低,是从一个IC供电过来的,我就把那路供电断开,直接从ATX 5V搭飞线过来搞定了。这次的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