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彩的屏可改显示器吗?

楼主(2007-09-26):
有一块伪彩的屏,不知道能不能改,有人改过吗?

网友:
????
什么意思?
彩电改显示器?

网友:
只要你有零件,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
他说的是液晶屏,以前的老式的伪彩屏,我问过一个做改屏配件的人,他说,这种 不能改的.

网友:
要有STN驱动板才行, 不过现在很难找了!

网友:
能改的,改电路有一点能度的.

网友:
目前的通用板(PC,电视板)都是点真彩屏的,不支持伪彩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