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正EP-8HEAI(VIA890芯片,754接口)主板故障

楼主(2007-09-26):
客户说不能关机,要拔电源才行,开机时需要按一下复位键。
主板在不插CPU假负载的情况下,接上电源就开机,按复位键各个复位点有跳变,短接PW-ON几秒钟,主板就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无法关机。此时测PCI和PCI-E复位点只有0V左右的电压,复位针有5V电压,但短接复位没反应。
这个主板在出现这个故障后曾拿到其它地方修过,经检查,板上74HC132D
门电路
曾被焊过,测各脚对地在600左右。
正在检修中,先留案备查,欢迎有经验的朋友提供帮助。
cpu
芯片

网友:
1. 开机要按一下复位键,是PG信号有问题,检查电源灰线及相关电路。
2. 复位问题很多都和门电路、电源有关。

网友:
好問題, 期待高手解決中 !!

网友:
重点查下开机复位部分,门电路,IO

网友:
跑PCI的复位点到了一个20脚的AK2001e的芯片,与它的18脚相连,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啊?我怎么找不到它的资料。这个芯片与主板上带的故障检测LED相连。
[
]

网友:
跑啊跑,翻过一个HCT14,再翻过一个ST324,跑到一个ATPA01的K8 Timing Controller控制芯片上,下面是它的针脚定义图和对它的检测:
在插上ATX电源后,主板自动开机(未插CPU或假负载,我没有754的CPU,也没754的假负载
),测:
3脚VLDT_SEN为1.24V
6脚SUSB为3.3V
7脚SUSC为3.4V
13脚SB_PWRGD为2.3V
14脚CPU_PWRGD为2.54V
16脚VDD_EN为2.86V
18脚VLDT_EN为3.62V
短接PW_ON几秒后,检测卡复位灯常亮,测:
3脚VLDT_SEN为0.10V
6脚SUSB为0V
7脚SUSC为0V
13脚SB_PWRGD为0V
14脚CPU_PWRGD为0.08V
16脚VDD_EN为0V
18脚VLDT_EN为0V
其它各脚在前后都无变化。
1脚VTT_SEN为1.61V
2脚VDD_GD为0V
4脚VDDA_SEN为2.58V
5脚VDDIO_SEN为3.3V
8脚ATX_PWRGD为4.8V
9脚TEST为0V
10脚GND为0V
11脚SYS_RESET#为5V
12脚ATX_PSON#为0V
15脚VDDIO_EN为5V
17脚VDDA_EN为3.65V
19脚VTT_EN为3.22V
20脚5VSB为5V
其中短接PW_ON后变成0V的3、6、7脚分别为IN、INt、INt(TTL level input)类型,6、7脚从南桥过来,3脚没有跑出来,跑到不远处的一个死眼
,13、14、16、18为OD70(Open-drain with 70mA sink current)类型。
附ATPA01的PDF资料链接:
http://www.attansic.com/english/products/pdf/ATPA01_1.0.pdf
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