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17寸普平红色显示不出来

楼主(2007-09-26):
求助!!NEC17寸普平红色显示不出来。是突然性发生的,不是VGA线的问题,红色显示成黑色
请高手指教
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倒相的事.其它的没有事,

网友:
新手啊 不明白你说的 能不能说清楚点呢 谢谢

网友:
你有没有换过线吗?换线试下

网友:
线应该是没问题,因为之前并不会因为线的接触问题导致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