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philips 109p4怎么进工厂模式

楼主(2007-09-26):
有谁知道philips 109p4怎么进工厂模式,或告知怎么调白平衡,谢谢
工厂

网友:
资料区的显示器工厂模式一文中有的。PHILIPS只要按住+-键开机,就会出现一个带开机使用时间(菜单上面会多出几个数字)的OSD菜单,这就是工厂模式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