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板跑FF快来帮帮忙啊,有进展了(已解决)

楼主(2007-09-26):
我手上一块462板,主时钟正常,内存时钟没有,假负载上核心电压正常,参考1.6V和0.8V正常,但有一个参考2.5V没有,但电感处有1.7V,我想问的是是因为2.5V没有引起内存没时钟还是内存时钟本身的问题

网友:
你测下内存的Vcc正常不正常?是否为2.5V左右

网友:
高手啊,没有2.5V.184脚只有1.25V,1脚只有0.61V,跟184脚相连的场管D极也只有1.25V,我是新手,别见笑啊,还有,我换了一个LM358,问题依旧,因为我量得358的1脚输出有3.3V,7脚输出只有1.34V,所以我就换了一个试一下

网友:
明摆着修完内存供电估计板子就OK了。
这里有电路图。
不一定是358。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2027&highlight=%C4%DA%B4%E6%B9%A9%B5%E7

网友:
高手,内存供电图我是不会跑的,但那几个元件我都测过了,块管啊,三极管啊,放大器啊,电阻啊,都正常啊,能指点细一点不,可不可以拉一组3.3V到供内存的三极管一啊,

网友:
你换个MOS管试试,那个容易坏

网友:
那个确定没坏,我取下量了,像我这种技术,只能问老大,这种板有没有哪些通病了,好指导一下,还有358的输出脚一个3.3V一个1.6V确实不正常啊

网友:
修好了,哈哈哈哈,这是我维好的为数不多的几块板,新手,不容易啊,那个心情没办法形容,还没来得急装进机箱,就来报喜了,多谢上面的老大指点

网友:
就是楼主的问题应该说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就是MOS管,是大的那个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多谢各位老师的热心帮助

网友(2008-01-02):
我有块和LZ一样.一会也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