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技17彩显怪故障

楼主(2007-09-26):
1024*768下能显示, 800*600*75也能显示

,800*600*60显示不了, 指示灯红色且闪烁,640*480也显示不了,

现在的问题是高分辨下能显示,低分辩下不能显示,指示灯闪烁,说明MCU不能够识别分辩所造成的,不矢是哪里出现了故障?

MCU为hpc200@*b

网友:
怀疑是数据出错了,现把24C04取下来,还真是奇怪,故障情况也不变, 1024 768 仍然能显示,
虽然无人回答, 但我一定把这台机器搞定, 并把结果反馈上来

网友:
仔细一看,更怪了, 竟然CPU旁边有两个24C04 ?

网友:
刷过程序,故障不变!

网友:
这好像跟s校正电容有关吧...s校正电路参与各分辩率组合...电容的大小切换

网友:
有两个24C04的显示器并不奇怪,有一个本身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可以不用,但另一个真正起存储作用的是必须要的.针对你显示器的情况给个维修思路,首先,断开行二次电源,直接用50V电压供行.如故障依旧,断开行供电,在50V处接上灯泡为假负载,将刷新改到800*600 60HZ, 如指示灯颜色正常不再闪烁,说明问题出在行电路部分.则重点检查校正电路.注意校正电容没有容量,如指示灯颜色不正常并还在闪烁,说明CPU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同步识别电路,ROM,CPU等.

网友:
谢谢长风, 这次故障的人为造成的,换的MCU晶振频率不对!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