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6100鼠标口检测出错啦

楼主(2007-09-26):
客户拿来一块映泰T6100,说是雷击之后不定时断电,网卡不能使用,其它一切正常。测试时发现网卡芯片过热,拿下,克隆了系统,竟然发现com口,打印口,软驱控制器都有个惊叹号,鼠标无法使用,一插U口鼠标,蓝屏,先接了U口鼠标,再次克隆系统,U口鼠标可以用,com,打印口,软驱控制器仍然错误,请问各位大侠,还要检测哪里啊,还有就是声卡检测驱动都正常,但无声音,录音有波形

网友:
I/O换个试试,看你都是外围设备的问题

网友:
我下网卡芯片前是好用的啊

网友:
看来SB是凶多吉少了

网友:
你把声卡驱动下了。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
现在网卡芯片拿下后断电现象没有了,键盘可以用,系统设备显示com,打印口,软驱接口不能用,声卡驱动正常,但无声,(换过两三个驱动了),但麦克风好用,什么原因啊

网友:
IO啊,要跑线咯,要不就SB了

网友:
可是没下网卡芯片前,除了不定时断电,网卡不能用外,其它功能完全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按照大家给你建议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