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发的工控主板不认内存!

楼主(2007-09-26):
新开发的工控用主板,CPU:CEL-M 1.3GHz,北桥82855,南桥ICH4,现在主板供电都正常,时钟也都正常,但是就是不认内存,显示E3,装不装内存都一样,喇叭都是长叫,怀疑北桥问题,更换了北桥,怀疑焊接问题,CPU,北桥和南桥都重新植球焊接过了。但是问题还是一样。请教应该会是那里的问题呢?与内存连接的排阻都测过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显示E3  好象是显卡的问题把!!

网友:
不断地响(长声): 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只有更换一条内存。
不停地响: 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网友:
内存没有问题,在别的机子上测试过了,是DDR2的笔记本内存,正常的应该是不接显示器插好内存也应该是有一声自检提示音啊!这个一直是不断的响(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