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诊断卡显示b6

楼主(2007-09-26):
DDR内存插反后导致插曹正8脚烧了,内存处理金手指后没什么别的问题 ,现在就是主板跑到b6就不动了,有两个插曹但都不显示b6,高手指点从那插起啊 ,是那的问题?在线等!!急!!

网友:
B0            检查非关键性错误。接上显示器,根据屏幕提示排错。
B2            通电自检完成准备进入操作系统引导。查操作系统,软件正常否。
B4            蜂鸣器响一声。
B6            检测密码设置(可选)。
B8            清除全部描述表。
BC            清除校验检查值。
BE    引导程序缺省值进入控制芯片,符合可调制二进制缺省值表。        清除屏幕(可选)
BF    测试CMOS建立值。查主板中CMOS芯片及其相关电路。        检测病毒,提示做资料备份。

网友:
查内存正常工作所要的各电压.

网友:
精确点 ,怎么个查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