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诊断卡代码的意思

楼主(2007-09-26):
我修主板放诊断卡..虽然常见的.C1``25``或者26.13.我知道...可是C6.d3 ..d4``06(还是是英文的o还是数字的0我也搞不清楚)

我想拜托论坛的各位大哥给我..和各位新手兄弟一张完整的诊断卡的代码说明

网友:
如果内存工作条件是正常,那就是你内存也可能坏了也会出前这种代码,如内存没坏那你按北桥看它是否虑焊.

网友:
不同的板子的起始码是不一样的,至于你说的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检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