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两个TIDE的故障。

楼主(2007-09-26):
我的主板上的一个IDE插槽不光用,我大概量了一下,觉得都正常,请问一下具体是那里的问题,插上硬盘根本就不认。
硬盘

网友:
请高手快点指点迷津。

网友:
挽个硬盘 试了吗??

网友:
IDE口附近的排阻量了吗?

网友:
非常大可能南桥故障.

网友:
IDE旁边的排阻,IDE到南桥之间的IC量了没.1-38针的阻值量一下.650左右,红笔接地.我搞了几个,都是1-38针中有几个没阻值的.换掉和没阻值的针相连的东西就OK了.不行就是南桥不行了.一拖二用吧

网友:
我也见过一个IDE接口不管用。不过我的是换到第二个IDE口上就好了

网友:
硬盘跳线有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
跳线和设置都没有问题。

网友:
查查第一个脚IDERST有没有

网友:
第一个脚IDERST有没有什么呀,是电压吗

网友:
多半都是南桥坏...

网友:
**量了半天还不知道量了什么,第一个就应量IDE第一脚RESET看有没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