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请教各路高手: 如何把高压包搞坏 ??? [在线等]

楼主(2007-09-26):
行变在工作时会产生阳极2万多V高压,和聚焦的几千V电压,这一点众所周知

  今天碰到一显示器,通电继电器咔咔响,我告诉客户是包坏,换包要100RMB,客户把机器放下了

  我打开机壳看,原来供电滤波300V鼓翘翘了,仔细的查了电源的开关管,整流管,IC都没问题后换了一个好的滤波上去,开机正常显示

  这样更好,问他要个100元,可今下午客户过来说不修了,我倒,这不扯淡啊,我打算把他的包给搞坏

  省的他去别处修人说不是包的问题,让他觉得我坑他,那就不好办了啊,

  现问:     如何把高压包搞坏,     路过的朋友给点好意见,         谢谢谢谢

  只要包坏啊,别的元件坏不坏无所谓了,再有故障还得是原来的一开机咔咔响才行,不能再出现其它的乱故障,万一他再让我给修,

  我也好给他弄啊

网友:
兄弟啊,这可难办啊,应该不会有人
帮你这个啊,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
不是吧,这是影响到咱名誉的问题啊,不行,一定得想个办法,路过的朋友,给个办法吧,

小弟谢谢了

网友:
呵呵,这可有点难办了.高压包人为是不容易搞坏的.建议你找一个确实坏了的高压包给他换上不就OK了,然后找一个击穿了的行管换上,一开机继电器不就会咔咔响了.当然了.这种情况下次一定要检查好了再给客户报故障,不然就有点难处理了.维修行业还是要诚信第一.

网友:
这可不好办了

网友:
我给你个“正常”的做法吧:
告诉他,机已经修好。
想不修了,好办,把“自己的”东西拆回来。
换回“原来”的坏东西~~
最后,请他给点开机检修费~~~

网友:
呵,呵,手头没坏包,我也知道换坏包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别人修不了,还是我来修,我再给他换上OK,

也知道咱们维修行业还是诚信友好,但对于某些素质低的客户,我倒,有时不能客气啊,

我想把G2与地连起来,把坏300V滤波换上,不知这样故障会不会变啊

网友:
我劝你还是照蒙先生的办法做,有利有理有节。
用正气歪气能压住算本事,用歪气压歪气不是正道,最终对你自己不利。

网友:
再提下吧,如果你在大城市做维修,那我没经验,不好说。
如果你是在小地方比如县城、乡镇做维修,那最好留下客户的电话,
初步检查判断时不要把话说死,然后在真正仔细检查后把结果告诉客户,询问一下客户坏到这种程度需要多少钱还修不修。
这样就能避免你说的这种麻烦事,也更容易赢得客户信任。
如果要收开机检测费应当事先跟客户说清楚。
技术不够好不要紧,关键是要让客户知道你是不会蒙他的

网友:
蒙师付,先谢谢,小弟也感觉到这件事做的不太地道,我打电话告诉客户了,机器修好了

包没坏,是换其它件修好的,因为心里总是挺不痛快的,客户也没说啥,我问他收40元,客户也答应了

明天来取机器,这样的结果应该比给人换坏包强,

小弟在这坛子里,不但学技术,还学做人啊,

网友:
对了,我组了个显示器群,招集一下咱们坛子里的众朋友们 ,一起研究维修

在朋友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的给以答复,大家一起研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喜欢的朋友可加 27524921  请注明显示器维修,  欢迎加入!!

网友:
我说点我的收费方法:根据故障现象,报个最低价,报个最高价,看用户口气如何,看家庭经济如何,记下手机号码,同意修,把机子抱来,修好了,发个短信:尊敬的顾客,你的显示器已修复,收费**元,有空来取.客户问你哪坏了:你跟他说:值钱的零件坏了,容易找故障,但零件贵,不值钱的零件坏了,不好查故障,时间花的多,检修费贵,然后收个接近上限的价格.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解决的比较神速。希望其它问题也解决这么神速。好!!

网友:
对楼主的作为不敢恭维........

网友:
做维修就是做人,做事先做人。人做好了,生意只要认真努力肯定会做起来的。千万不要把客户当傻子,如果我们把客户当傻子,那我们才是傻子。对于因为接修时判断不正确的,应在查出具体原因后通知客户具体什么故障 ,费用多少,而不能欺骗客户。

网友A:
不知你们的定价怎么这么低,我不管什么故障的显示器,17寸一律80,不议价,检查后不修的收报价的20%作为检测费,不过,还没人拿来又不修的。总之,来了就要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们的定价怎么这么低,我不管什么故障的显示器,17寸一律80,不议价,检查后不修的收报价的20%作为检测费,不过,还没人拿来又不修的。总之,来了就要给钱。

这用的做发才是最好的,所谓的维修不找钱,还不是自己作践自己搞出来,就凭有些人的那些品行人家就只能给低价了

网友:
顶了 楼主是强人啊  呵呵~~~~~~~~~~~~~~

网友:
老大,做人要厚道啊,其实我在电脑公司里面维修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的 ,好在我都没有把话说死啊,最气人的 是我告诉客户是包坏了,我没有 货,需要3天以后,可客户挺急的,我就告诉他找一个人去,看看他那里有没有,结果他去了,把机器在那里修好了回来就给我老板说我的态度不好,为什么别人有货而我就没有,别人能马上给他换,我还要他等3天,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