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905FP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9-26):
19的 亮度左边暗右边正常 暗的一边色彩正常 亮的一边有点花 大家见过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灯管是上下的 一共4根

网友:
查一下屏线和屏与驱动板之间的接插口,拔出来再插一次。

网友:
都插了好几便了

网友:
郁闷不会发图

网友:
测出来了是屏的问题,不敢修了怕。修的不显示了要陪钱, 着种问题好修吗

网友A:
其实对于这种故障,我们在接修时应向客户说清楚,最好填写个单子。就像医院看病做手术一样,把危险写得大大的,让家属签个字,出了问题与医院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对于这种故障,我们在接修时应向客户说清楚,最好填写个单子。就像医院看病做手术一样,把危险写得大大的,让家属签个字,出了问题与医院没有多大关系。

超级赞成,现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预防为主

网友:
这类现象(部分正常显示)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