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纯平出现白屏有回扫线

楼主(2007-09-26):
hpc17纯平显示器,白屏并且出现回扫线,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
能看到点图像吗?如没有图像,视放板问题,如有图像,检查G1,G2电压,通常负压坏的较多.

网友:
HPC的出这个问题 1是G1滤波电容  2是G1可调电阻

网友:
已修好,是视放集成块lm2439t和视频处理集成块lm1279n坏了,先查到视放集成块坏了,换了后,出现蓝色回扫线有图像,后又检查到lm1279n坏了,换了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