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H-GJ796F显示器自动弹出菜单

楼主(2007-09-26):
打开联想LXH-GJ796F显示器菜单自动弹出,是什么问题?怎么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联想的液晶如果是飞利浦OEM的,可以按住+-键(左右键)再开机,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高手啊,一天进步一点啊

网友:
自动弹出菜单主要是由于按键漏电引起的.更换按键即可,如不行的话,将按键支路上的所有瓷片电容拨掉.进工厂模式的方法,飞利浦电路板,按住+-键(左右键),或者+-键(左右键)再加上MENU键,再开机,选中菜单下面的一排红色数字.即可进入工厂模式,AOC电路板,在菜单中将光标移到放大键上,一直选中放大键,十几秒后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换掉所有的按键

网友:
呵呵,同意换按键,上回一个明基的77G,菜单无故弹出,按键全换OK

网友:
换键不行就查查键排中的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