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C0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09-26):
请问一下,主板诊断卡显示 C0 是什么意思?
无名主板,南桥是82801EB,SOCKET478针结构,BIOS是AMARD公司的PM49FL004T-33JC,
CPU上供电,时钟,复位,PG,参考电压均正常.AGP,PCI的时钟复位均正常,内存时钟,IDE复位也正常.
但就是显示C0屏不显示,一片黑色.

网友:
诊断卡显示C0一般都是 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不过啊!考虑内存相关电路以及CPU座和NB虚焊!

网友:
这些C0故障.大多是可以修的.查到底是CPU内部的针脚歪了.占了70%

网友:
CPU座的问题多

网友:
CO是CPU,见到D3或者C1的才是过了CPU

网友:
多半是cpu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放大镜仔细的看了CPU针脚,可是全是一样啊,没有发现什么不同的异常啊,

网友:
CPU座的问题,把座加焊一下.还有可能就是BIOS错误.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815也显示C0至今未解决,呵呵

网友:
C0、D1 状态,CPU已发出寻址指令并已选中BIOS,但是BIOS没有响应
推论:BIOS、南桥、I/O坏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CPU 座    BQ   嘘焊    加焊  还不行那就是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来不让说感谢的话,可是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些热心的回答,还是不得不说,张版主毕竟够得上真正的版主,不但回答了C0的问题,而且还举一反三的把这一系列的问题,全都告诉了我们这些新手.对你的经验与风格我由衷的佩服,同时在这里,我也看到了我们的初级会员的热心与互相帮助,是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的进步,中国主板维修基地才能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网友:
同意张老的意见~
C0 D1都是CPU还没过~
检查相关的工作条件~

网友:
BIOS可能坏
建议重新刷BIOS程序后再判断

网友:
是不跑cpu吧。。

网友:
CO.C1 C2...等都是CPU过了内存不过..维修时叫内存重启...或是叫内存跑一半..这个与BIOS资料坏与北桥坏.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敲CPU盖子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CPU,NB空焊会引起这些问题。。C0的时候IRDY灯是否常亮还是不亮啊
]

网友:
cpu针脚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