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T23故障

楼主(2007-09-26):
IBMT23开机指示灯亮,电流只能到0.8A
请问是什么问题
时钟,复位,电压正常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一下,有些东西要自己试过之后再求助别人,不能什么都没做上来就问,这样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啊

网友:
加焊北桥供电的电感和滤波电容。

网友:
通病,补焊电感。

网友:
我来学习了,我来学习了

网友:
象是卡显卡了

网友:
同意楼上朋友的看法。T23北桥边的电感特别容易虚焊的。我修过一台。那个电感直接都掉了。找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