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分区后,装了系统,文件恢复还是很容易的。

楼主(2007-09-26):
今天接到客户电话。说公司里的电脑被人格了装了系统。 最后一个盘里有重要数据,要恢复。开价600 。。

客户没有还价。接到盘后。

我正想怎么又要很时间恢复啦!

后来又想恢复一下分区看看。。 就先备份分区表,再化了5分钟恢复了以前的分区。发现最后一个盘的数据全在。。哈哈。。赚了。

可是第二个区,没有办法打开。可能是后来把第一区的系统分大了,影响了D盘吧。

网友:
你是在客户原盘上恢复的吗?那不是很危险,用什么软件在恢复。

网友A:
如果有经验的话也可以,但不是万无一失,正规是先做镜像,可以作到万无一失的。
另外DM分区和普通的分区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学习了,又长了一点见识啊

网友:
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就OK了,几百元就这样"骗"到位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经验的话也可以,但不是万无一失,正规是先做镜像,可以作到万无一失的。
另外DM分区和普通的分区没有什么不同。

张老做事情真细致,想你学习 ,
俺也做过几列这样的数据恢复,几分钟搞定,但是一般让客户等一两天来拿,让客户心里好想些

网友:
我没在本盘做恢复。 我是把他的硬盘 用IDE 转 USB 挂在电脑上。用WINDOWS 下操作的。

备份了分区表后。 就直接恢复了以前的分区,分区后没有保存。看到了硬盘的名字知道差不多了。

就直接保存,重启 在打开。。OK 。。。哈哈。开心。。。

网友:
在windows下做数据恢复是不准确的做法,win会随机写东西的。当然不会在外盘上随便写。
一般还是在DOS下做比较好。
另外你的操作还是在数据源上做的,正规应该在副本上做的。

网友:
做个镜象还是比较安全。恢复时也可大胆的发恢。

网友:
呵呵。。就是我搞不定。后面还是有很多的高手。。

就是要收费。所以没有关系。。

说起来好像有点不负责。。

WINHEX 能做备份的。那个可以吗?

网友:
DISKGEN 这个软件支持NT分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支持的。

多谢张先生指点!!!

网友:
先备份分区表,再恢复了以前的分区,那就对了不然就麻烦多了.我都经过了,把人家资料搞丢了,人家可要你陪哦!

网友(2008-01-06):
最好是新镜像
不过既然硬盘已经被搞过很多次 这个也无所谓了
不过一定不要做从盘进WINDOWS 可以进DOS或者用USB接口
这样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怎么没有能够恢复DM分区以前的分区啊?DISKGEN重建分区表后还是用DM分区之后的分区表,没法还原到以前的分区表啊?请哪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硬盘恢复前备份数据,一般都用什么软件镜像硬盘数据呢,谢谢

网友:
不错啊,挺厉害的啊。

网友:
很历害呀,我想D盘是不是因为现在C盘的数据大多了,把D盘数据占掉一部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