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下加热简易恒温电路

楼主(2007-09-26):
自己也想做下BGA拆焊,这是我找的下加热简易恒温电路图,上面想用我在基地买的8205(还没到呢)大家看可行吗?

在严寒冬天,红外取暖器成为家庭的取暖设备,其发热管大多为三到四支组成,每支发热管由一开关控制,通过选择开关来控温,控温极不均匀。本电路可使所有发热管同时使用,可实现无级调节。

工作原理:电路如上图所示,IC(555)接成低频振荡器,调节RP可改变C3的充放电时间常数,IC的③脚输出脉冲占空比随之改变,即改变了可控硅的导通与关闭时间比,从而控制了发热管RL上得到的平均功率,达到温控目的。
当RP调到最上端时,IC输出脉冲占空比约为“0”,RL上得到的功率最小;当RP调到最下端时,IC输出脉冲占空比约为“1”,RL上得到最大功率。因此,调节RP可使IC输出脉冲占空比在“0”和“1”之间连续变化,RL上得到的便是在最大和最小之间连续变化的平均功率,LED亮度相应变化作为平均功率大小指示,此温控器还可用于其他阻性发热器具作为功率调节器,且不会产生电磁场干扰。
可控硅功率大小选择视发热管功率而定,一般1KW~1.5KW的取暧器可选用BTA12/600的可控硅,加一片散热片为好。

网友:
555是最常用的电路之一,用这个芯片的电路真是多。

网友:
方案2

恒温控制器由热敏电阻Rt1、Rt2、NE555时基电路、温度范围调整电阻RP1、RP2及控制执行机构组成,电路如图1所示。Rt1、RP1为上限温度检测电阻,Rt2、RP2为下限温度检测电阻。当温度下降时,②脚电位低于1/3Vcc时,③脚输出高电平,J吸合,LED2点亮,开始加热。当温度升高而使IC⑥脚电位高于2/3Vcc时,③脚输出低电平,J释放,断开受控“电热器”的电源,停止加热。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元器件清单见下表。
编 号 名 称 型 号 数 量
Rt1、Rt2 热敏电阻 6.8K 负温度系数 2
RP1、RP2 微调电阻 15K 2
R3、R4 电阻 470Ω 2
C 涤纶电容 0.01 1
LED 发光二极管 绿、红各1个 2
IC 时基集成电路 NE555 1
J 电磁继电器 电压6V 电流参考电热器 1

  调整时,首选应调整上限温度,把Rt1置于所要求的上限温度环境中(用温度计监测),过一分钟后(Rt1与环境达到热平衡),调RP1起到LED1刚好发光为止,反复多调几次,可先将②脚与地短接一下,使③脚输出高电平(LED1亮),这样便于观察翻转状态。然后调整下限温度,过程同上,调整RP2使红LED2亮,也要反复调整几次,可先将⑥脚与电源Vcc短接一下,以使③脚输出低电平,观察电路翻转状态。
字串9

  电路最好用小型稳压电源供电。  该电路稍加修改,可作为超(高、低)温报警器。

网友:
个人认为,下加热就是减小主办的变形,还有就是能配合上加热加快焊接速度,还是后一种好点

网友:
好资料
如果能恒温的话

有一电路加块铁板都可以了哦

网友:
今天按下面的图把电路做完了,没有热敏电阻用普通电阻加了下电试验了下,能转换,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热敏啊,高手说说看我这电路配什么样的热敏啊,谢谢

网友:
能不能提供一个用PID信号控制的可控硅加热电路?

网友(2007-10-30):
看来我是做不出来呀,顶一下吧!

网友:
最好买300度的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