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使用数字万用表测478假负载!!!

楼主(2007-09-27):
相关问题我已经看了很多了,可是我还是不怎么弄明白,请高手不要笑我,虚心请教各位,希望有那位能帮我解答一下!!!求数字万用表具体测量假负载方法.
使用

网友:
一般现在新式的假负载上面都标有参考电压了,而且指明了测试点。
这样你还不会测么???
如果还不会,我用最简单地说法给你说一说,有错的话下面肯定会有大师傅给指正我的错误的。
把一个表笔点在假负载你要测试的点上,另一表笔点在地线上(板上上钉子的地方)。如果电压显示负数,那就是表笔用反了,要不就是插表插反了。
打阻值卡的测试同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谢谢了,我总算明白了,让你们费心了,真不好意思

网友:
百事开头难,要有信心,其实只要爱学习,只要爱好,你一定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
我是新手,看得不是很懂,不过这正是我要学习的!

网友(2007-11-14):
张先生.都帮我们找出来了.谢谢

网友(2007-12-24):
一般接地应该是用黑表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