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m266a诊断卡跑75

楼主(2007-09-27):
求助!!!华擎m266a诊断卡跑75
求助

网友:
75好像已经亮机了。

网友:
不行啊,显示器不亮啊

网友:
大家都来帮帮我啊!我是新手很想学习

网友:
查电压啊,看一下哪边不对

网友:
查哪里的电压啊!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
呜呜,没有人帮我啊,我很想把这快板修好啊!

网友:
查AGP的供电啊

网友:
看看这个也许有帮助
http://www.qiwtx.cn/article/sort02/sort025/info-412.html
解釋大概如下:
75:正在掃瞄硬件配置,查硬盘,光驅設备及相关接口設备和接綫有否有故障
[
]

网友:
谢谢张先生,我在试一试,让您费心了!

网友:
75是没意义的.过到这一般是键盘是否插好,还有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