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灯丝断了?(已解决)

楼主(2007-09-27):
一台ViewSonic E70f 型号是VCDTS21683-1G无显示,测量电源输出分别是5V、11V、83V、150V、240V,测量行管C极电压为194V,好像是正常的 ,我怀疑是灯丝不亮了,显像管座上有G1、G、G2、H、B、R等标注,是不是G1、G2是灯丝的?正常冷态阻值是多少?

网友:
做个沙发,顶一下楼主!

ahmclx -4 不遵守版规

网友:
G1 电压多少  G2电压多少 灯丝电压多少 3个阴极可有电压 这些都检查过了 问题就很好判断了

网友:
灯丝一般都标注H,一般电阻都在10欧姆左右

网友A:
灯丝亮不亮一眼望便知.

网友:
灯丝一般只要是通的就没什么事。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么灯丝就没断,量得标注为H的电极与地之间的电阻为5欧姆左右。等我明天再试试有没有高压,G1和G2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明天一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丝亮不亮一眼望便知.

灯丝被挡得严严实实的,看不到啊。

网友:
灯丝是不容易坏的.重新检测G1,G2,RGB三枪电压,灯丝电压,如以上条件全正常,显示器还没点亮的话,再考虑灯丝是否已经损坏.

网友:
拆下尾板的屏蔽罩呀,修机不能懒,灯丝电阻一般在5欧。如果尾板有灯丝电压而灯丝阻值无穷大就是灯丝烧断了,注意断电,我最怕毛手毛脚的

网友:
找到原因了,走了弯路。原来是行输出变压器坏了,没高压,但其他电压正常,以前没遇见过

网友:
老兄,你连灯丝就不知道,像管的各脚的标识都不认得,你还是要找点基础的东西来看看呀。

网友:
老兄,行管C极194V,行变坏???

194V说明二次电源已工作了啊,行变坏会把此电压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