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173另类用法

楼主(2007-09-27):
昨天修了一片主板,是捷波为双敏代工的NF2 U
到手后一看和自己的斯巴达克的NF2U是一模一样,
此板故障是不触发,测了一下PCI A14脚,电压只有1.4V
跑线路发现A14脚跑到了一个内存旁边的小芯片上,如电路图。与实物图。
发现此芯片被别人换过,是RT9173,我对比了一下我自己的斯巴达克的NF2 此芯片是9962

网友:
结果修主板的那个人我认识,他一点也不懂,就胡乱换了一个长得差不多的,

代换脚如下(称9962为A  RT9173为B)
A1脚由B5脚换。A4由B8

依此类推,其他就是把B反向放了一下,

竟然能用。

可是有一个缺点,电源灯与硬盘灯常亮

求解。。。。

网友:
9926还是9962啊?如果是9926的话好象不能互换吧!这两个都不是同一类型的芯片!功能不一样啊!呵呵!碰巧我正在用这两个芯片!

网友:
是9926,我也搞不懂啊,

网友:
845的主板都有,9173很多的一个八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