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看过来,虚焊的问题!

楼主(2007-09-27):
自己对显示器维修一无所知,一显示器出现虚焊,多次查找补焊无效,无奈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说:“你重点焊一下
发热量比较大,温度较高
的地方,试一下,结果,果然发现一散热片上的
三极管
虚焊,焊接后,正常!时后,觉得干维修基础和经验都很重要啊!
显示器

网友:
这个道理应该可以明白的吧?液体会蒸发,固体会升华。焊锡是固体,温度高的地方升华过程加快,焊锡不断减少,最终先导致虚焊出现。

网友:
哈哈,张老师这句话我就明白了
这么多年只因张老师这一句话大彻大悟

网友:
我想是热胀冷缩现象,发热量大的地方时间常了,就会造成焊点和焊盘脱离.

网友:
张老师的话 很准确也很简单易懂

网友:
谢谢亿维的经验 这 样经验很好 有很多的故障 有了经验维修起来就很快了

网友:
也是啊,前几天修一显示器,故障为开机15分左右画面缩小为靠上部一巴掌大,检查好多元件没有问题,郁闷之时,突然想是不是有的地方虚了,看了n遍没找到.后用放大镜观察发现行变的三个脚的焊锡上有细微的裂痕.补焊,开机正常.

网友A(2007-11-02):
好,新手学习中,我记住了
好,新手学习中,我记住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啊,有些时候很难发现的
楼上说的对啊,有些时候很难发现的

网友:
我搞过一个微软之星的,死活找不到虚焊的地方,最后乱焊一通,故障排除了

网友:
仔细看看脱焊点的形状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