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 不启动 风枪吹了吹后可

楼主(2007-09-27):
DDR512内存 不启动 风枪吹了吹后可启动 进入系统1分钟后自动重起 然后报警 再也没启动过 前面和另外一条512的一起插上(不是一个品牌) 可以在biaos里检测到1G
请大家指教

网友:
最好还是先拖焊再上RST测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排除兼容问题再说。

网友:
意见同上~~~~1111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单条DDR512 400(双面)点不亮,单面512可以点亮。
用单面512点亮,在bios中把spd锁定为2.5-3-3-7两条正常使用(单条DDR512 400(双面)也可以点亮),现用来半年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片芯坏...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