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PBC板的问题

楼主(2007-09-27):
我有块256SD的内存PBC板的焊盘被我焊坏了,我现在找了根128的PBC板,都是HY双面的.请问我要是把256的芯片全部下下来,换在128的PBC板上可以不?
芯片

网友:
要是板一模一样,当然可以。

网友:
位数是一样的吗,如你的256的颗粒是16位的,则双面板上不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一般要想到那个-------------------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