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R533的板求助

楼主(2007-09-27):
我有块技嘉8IR533的845板子,有个问题请教下.问题就是不能关机,开机启动正常,在window 下关机后又重新启动了.不挂硬盘,不进系统,板子启动成功后,按下电源也是不能关机,长时间按住电源开关能关了,但再开机器启动不了.只有重新拔插电源,然后不用按开关就自己启动了.我换过电源,不是电源问题,肯定是板子本身的问题,那是什么原因,好弄吗?请高手指点,越详细越好,因为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先仔细检查COMS设置,再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