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IC问题

楼主(2007-09-27):
我在坏板里拆出来的。。如何知道好坏?我都拆了3个了。。还是橙线还是短路。。。是不是都是坏的?
时钟IC代换原则是什么?

网友:
兄弟,橙色线短路也不一定就是时钟IC引起的啊! 所以你也许该扩大范围.
,至于时钟芯片好坏的判断,当然要看供电是否有,输出是否也有电压,这些电压就在
那些330或220的电阻上去测一下嘛,(坏的主板上时钟芯片也不一定全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不是啊。。我是看了短路拿下时钟后阻值正常。。在其他板上拿个换上又不正常了。。。

网友:
学习中

学习中,多谢各位老师的热心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查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