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P20图象扭曲故障(已上图)

楼主(2007-09-27):
故障现象:1.联机后无法看到DOS下的画面,只可以看到WINDOWS的桌面.运行3MMARK2001时也没图象,指示灯为联机状态.
             2.看得到的图象就象一个大花瓶,两侧有对称的曲线,而不是正常的四方形.
             3.亮度不够,调到最大也很暗.
也不知是哪出了问题,今天刚好在外买材料,该准备些什么元件呢?

网友:
应该是电源滤波不良。仔细查行扫描的一二次供电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发张图片上来.重点检测各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G1的电压是多少?二次电源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
这个显示器有点怪了.集中了这么多的问题.有的模式下不显示.亮度暗.光栅不规则.按我的经验,如出于同一故障点的话.这种情况下应该供电或者电路元件有明显的异常.我也无法告知究竟是那部分电路出了问题,只能给出常规检修思路,在DOS下无法看见图像的时候(可将主机定位在DOS下),测试各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振荡是否工作,是否有高压,视放是否工作等来查出问题.

网友:
检测各点电压有无问题.擦EPROM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数据的问题吧

应该是数据的问题吧  擦EPROM试一下.

网友:
高压的问题吗?
回个短的信息有点辛苦

网友(2008-04-05):
怎么没有啊????????????????????????????????? :L :L

古龙 -10 广告/恶意灌水,不要把很久以前的贴子顶 ...

网友:
先进主菜单,调节一下行枕形失真,看看能否调整,如果不能,枕校电路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这种现象和二次电源有关,行场振荡IC是不是有人换过?换的型号不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