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模糊

楼主(2007-09-27):
为什么显示器长时间不用,他就模糊呢?是什么元件受潮了?

网友:
显示器的通病,显像管座受潮了,更换即可

网友:
显示器模糊一般检修原则,先模糊,用一般时间就清晰了.更换管座.换清晰,用一段时间就模糊了.更换高压包.个别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大致如此.,显示器管座坏的不多.不象电视机.可以说太少太少

网友:
显像管座受潮了,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