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7):
图上左面第一个管子D:3.3V G:2.1V S:5V, 中间的D:5V G:4V S:1.9V右边的 D:1.9V G:3V S: 0V大家看看电压正常不,网卡坏了,估计有关,但是网卡不烫,中间的管子烫
技嘉

网友:
南桥有个散热片,手方上去不超过5秒,新手不敢下手,先分析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跑的线路图传上来。

网友:
如果只加电不去开机就是这种情况南桥挂掉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不是啊,张师傅,现在正常能用,就是烫,怀疑有怀的件

网友:
1.9V供电是给SB的还是memory的?
如果给SB的话显然过高了
查一下其他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感觉左边的管子s极输出应该不是5v要不就是和中间的d极相连,而且显然右边的和中间的是一组(一个供电,一个放电)

网友:
技嘉945系列的本来难桥就烫。正常的

网友:
技嘉945系列的本来桥就是很烫的。正常的/不用修/

网友:
同意上楼意见.........

网友:
板子是网络坏了呀.先拆掉网络芯片看看呀.你所说的两个电压应该是3VSB和1.8VSB,这两个电压也1.8V电压也会给网络用.他可能是通过南桥给的呀.网络有短路的话.直接也影响南桥的.没电路图.线也没走.也只有先拆掉网络芯片看看呀.

网友:
正常的/不用修/正常的/不用修/正常的/不用修/正常的/不用修/正常的/不用修/正常的/不用修/

网友:
如果运行稳定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呀!如果你担心的话,可以加个风扇散热.

网友:
杀了网卡再说,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D:3.3V G:2.1V S:5V
D怎么还没S电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