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关于二手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27):
前些天买回来一个二手的
示波器
,在调节的时候,不知道怎样校正,比如,我用万用表测量一块3.3V的电池,用示波器测量出来只有2.4V,请问一下应当怎样调节?
示波器

网友:
你的万用表准吗,先弄清楚拉

网友:
不至于连电池都测不准吧?

网友:
微调旋钮顺时针转到底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顺时针到底了.

网友:
松下的波波?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说真的,买回来有点后悔,刚买回来第一天就有一个旋钮坏了,而且是无法修复的,店家回复那个旋钮很少用的,就算了。第二天发现效不准,打电话问店里的曾师傅,师傅有点敷衍的味道,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真是花了一千多块钱买回来一堆废铁?

网友:
示波器是好多M的?100的吗?花了好多米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M的1400米

网友:
我买的1800。日立的,100M,双踪双扫,带进口探针,
免费保修2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说质量,主要是现在测不准啊。。。

网友:
探头正确接地没有,还有你那探头上带调效钮没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在那里买的呀,我也想买个

网友:
我想要二手的示波器,日立的也行,你们在哪里买的?

网友:
谁能帮下我啊?
我把探针挂在机器左下角0.3V的校正点上,把电压调到50mv,应当纵向是6格才对啊,现在只有4.5格的样子。。。怎么办?

网友:
放上大图,麻烦各位帮我看看.十分感谢!

网友:
我看完再答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又要麻烦您了

网友:
你可以调节放大倍率来校准的。
我给你的通道1标了一下中文。
如果通道1、2都按下就是两个通道的信号相加。
[
]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个按钮只能衰减信号,不能增强的,这也是我的郁闷之处.

网友:
看上面标的东西,旋转旋钮应该可以放大的,从图上看好像是两个旋钮套装的,如果是的话应该一个粗调一个细调。

网友:
回复 网友F:

里层的小旋钮是用来衰减信号的,外围的大旋钮只能用来选择档位.

网友:
你看他从。1标到50,好像应该有放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单位不同呀,左边的单位是V,右边的单位是MV.

网友:
你量的是交流还是直流信号?电压表测量是多少?直流的话0V线调准了没有?交直流选择了没有?交流的话,电压表上多少,交流的两个峰之间多少格?

网友:
回复 网友H:

直流档,测的是机器自带的0.3V效正点,在机器左下角.

网友:
看到,规定矫正到多少格合适?

网友:
再补两个图

图1为测一正常使用主板上管G极的波形

图2为探针挂在0.3V效正点时的波形(请仔细帮我看看是不是哪里调错了或者没有调好)

网友:
这是矩形波,属于交流性质的。不知道厂家规定用直流还是用交流。而且旋钮在0。5上。

网友:
回复 网友I:

旋钮在50mv上,按道理应当是纵向跨度为6格才对嘛,0.05V*6=0.3V。
为了方便观看,我把Y轴向下调整了二格的样子。
矩形波是交流性质的么?应当正弦波才是交流性质的吧,有点不懂。

网友:
交流者变化也,凡是周期性变化的,都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的正弦波。不变的是才是直流,理论上就是一条水平直线。

网友:
我一直以为正负极有规律变化的才是交流,现在明白了,谢谢张SIR。

网友:
调到交流档后,只是把图像移到了显示屏的中间,但纵向跨度依然未变,问题仍未解决.

网友:
档位有没有打对,我还真没打过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J:

肯定没有打错了,如果是档位打错应当差更多了。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楼主 交流一下

我的 和你的型号 一样啊

我的每次通电的时候   基线都是斜的  每次都要调校   关闭后 再开  就又斜了

你说的问题  我也同样遇到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加我QQ139585,我们QQ联系.

网友:
论坛200M示波器有人买过吗?不知道好不用的?

网友:
我想买一个菊水100M许要多少米米?

网友:
如果微调顺时针调到底了,那就是误差太大了,不合格。

网友:
和我的一样呀,我的可花了2500块呀,郁闷呀.还不太好用,象是有干扰的,有重影好几个线条.在北京知春电子城买的,叫什么厚德载物的一个柜台,当时我就看见了,卖东西的看我是一个菜鸟就说要预热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拿回来怎么也不行.惨那.

网友(2007-12-01):
最左边不是有一个内部测试波型吗   用它校正就行了

网友:
我在淘宝上拍了一台SS-7810示波器,成色不错2200大米,功能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