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行电流,

楼主(2007-09-27):
最简单的方法????
方法

网友:
数字万用表测行电流不是很简单的吗.断开行供电一处,最好在二次电源之前.将表笔串接在两个断点处就行了.万用表测电流的具体方法看其说明书.

网友:
对,测量电流应该是串联在行管供电电路,如果没有供电电阻的,可以把铜皮割断串进去测,注意红笔接电源测

网友:
17彩显的行电流庆该在560-600 mA左右,所以测时打这个量程即可,
至于如何测,按老版的方法,串在电路中测量

网友:
买一只830的数字表专做电流表使用,不用表笔,直接焊接。对于行电流的测量,选择点位置不同,对于判断故障 结果也不同。同时显示器的行电流是随模式不同而变化,具体电流多少,要看你使用什么样的分辨率,不能一概而论。
在测量电流时可以焊开包的引脚,50V供电跳线处,二次供电线圈后等。

网友:
要是修电器就连测电流都不会的话,真的是无语了.
即使现在能修点东西,都是个喝飘.

网友(2007-11-23):
万用表测行电流不是很简单的吗.断开行供电一处,最好在二次电源之前.将表笔串接在两个断点处就行了.

网友:
最好用两段锡丝焊接在电路两测试点上,然后将锡丝绕在万用表两表笔上,红笔接电源,选500-800量程看行电流。。。

网友:
注意:
断开行供电量的方法小心了,很多机子行不加电工作B+会升得很高,会爆电容的,
通常最常用的方法是数字表,直接并接于行供电B+的限流电阻,如果限流电阻1欧以下或者没有,
换个1-2欧的接上去再量。

网友:
同意9楼的方法,在B+处串入一个一欧或几欧的电阻(功率电阻),然后用表测它两端的电压再用欧姆定律来计算出电流大小!

网友:
万用表电流档内部是直通的,并接在供电电阻上,相当于短路电阻了,几乎没有电流通过电阻,
或者稍微高估一下测出的电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