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上错CPU会烧器件吗?

楼主(2007-09-27):
最近,我想对一台日立PC1DL7牌桌面液晶一体型电脑主机升级,升级前配置: 主板ACER V66LTS  CPU赛扬466 内存128 M,这主板是443BX主板,按理可以上奔3cpu,于是在朋友处找来奔3cpu,换上显示屏不显示,于是换回原来的cpu,开机却进不了系统,BIOS自检不能完成,用故障卡测试显示82后,回到6C停止,再按PWOR键不放,想关机就关不了。拔掉220V电源插头,重新进入COMS,发现不能检测到硬盘,硬盘在其它电脑上测试是好的,并且以前也是好的。当BIOS检测到6C停止后,如果等待时间长了,想按CTRL+DEL+ALT重启也重启不了,到底什么坏了?望专家分析。

网友:
死鸡了...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不了P3主频不对,短路电池重写BIOS.

网友:
可能是换U时动到了其他的。

网友:
老爷机说是这个样子的,你动一动它,它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种机我遇到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