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讨论一下哟,显示器拖影

楼主(2007-09-27):
大伙分析一下哟,显示器拖影问题是主机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显示器

网友:
换一台显示器,或换一台主机一试不是就知道了吗?

网友:
拖影(拖尾)大多是显示器的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你是CRT吗? 如果是那就可能尾板上的电容.还视放块有问题.

网友:
什么显示器都不说清楚,让大家怎么分析?

网友:
呵呵,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
换台主机不就知道了! 你是个人的电脑吧

网友:
拖影,原因很多。一般是显示器问题或外接电源或外来干扰。

网友:
还有一点也要注意,信号线过长或加接有转接器之类的也会拖影

网友:
严重同意10楼的,加装VGA线我有搞过,过长的线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改短就正常了。

网友:
我修到了一台拖尾,居然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液晶显示器,我这几天在好几台主机上试了,显示器在有的主机上闪有的主机上不闪,在我的本本上试不闪,没加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