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块有毛病的9550

楼主(2007-09-27):
我这有两块9550的毛病一直没解决,
1、一块是硕泰克的,安装驱动后就像没按一样,打开网页下拉拖尾,游戏卡或黑屏。重装系统和重新安装驱动无效。

2、另一个是杂牌的,刷新率不管改成多少,显示器的实际刷新率永远是60,我是纯平显示器,看着可晃眼。其他一切正常。

本人是菜鸟,那位高手给俺指点一下从哪里开始找毛病的?

网友:
都刷一下BIOS!
刷完估计就能好!

网友:
路过看看怎么修 的

网友:
第一个是GPU问题,你加焊一下看看行不

楼主:
我想应该不是设置的问题
会都是BIOS的问题么
要是可能性大的话俺去刷一下
主要是没刷过,谁能给个稳定的9550BIOS rom的地址

网友:
把显示器改成即插即用监视器试试呢

网友:
进来看看也想学一点。

网友(2007-11-05):
bb

没得修的啦,,扔了算

网友:
控制面板没装,或者监视器改成即插即用的

网友:
第一个是GPU坏
第二个先刷下BIOS。不行的话再量下显存的阻止

网友:
12楼的说的有点道理  支援他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问题..我和你的情况杀一样得.我现在用的就是雅美达珑管的老显示器..用9550得卡..和你说的一样..这必须装ati的控制面版..里面有强制改刷新和分辨率的地方..改了就好...如果是新款的显示器.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呀,我也遇过同类问题!BIOS也刷了,也加焊了忙了一天都没搞定
不过到最后搞明白了原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你看一下,显卡的BIOS版本是多少在找个同版本的驱动安装一下试试吧

不一定就可以的哦, :D :D

网友:
但我总觉得ATI系列的显卡.不管哪个型号在这一方面都不如其它系列的.刷新率不管改成多少.它还是有点闪的..正常!!我都试过几十块不同型号的卡了.感觉都一样!!(不如440的).但ATI系列的在图形处理和游戏这方面真的是太棒了!!

网友:
第一人.把电容全换.二.刷BL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