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科17纯平的问题?

楼主(2007-09-27):
显示器最初是没有高压.升压二极管击穿,还是就是行管.更换过高压起.以为正常.可是没有光栅无显示.测灯电压5.3V.请各位给点方法.

网友:
调高加速极试试.量数据线看是否是好的.

网友:
调过加速极了.线没有问题.数据线是好的.没有光栅.

网友:
比科的显示器!!!!!

网友:
比科并不是一个多出名的牌子.关键要看它用的是什么电路板.有高压无图像常规检测方法,负压是否正常,加速级电压是否正常,视放三枪电压是否正常,灯丝电压是否正常.那一组不正常就检修那一组.

网友:
我发现比科的显示器,行电路上面还有一个3842.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我发现比科的显示器,行电路上面还有一个3842.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怎么没有人回答没有修过这种显示器吗?

网友:
有高压那就是黑屏了,,,除了测灯丝电压你就没测别的了?三枪电压呢?是否三枪截止了?还有G2电压,和G1电压,这些不正常都会造成黑屏啊

网友:
对呀。你 倒是测一下电压在上来问啊 。什么电压都没测。大家怎么回答呀。按照版主的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