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代码?怎么怎么回事?奇怪的很啦!

楼主(2007-09-27):
今天接到个845的板子,开机后测试卡显示b0 AF然后自动关机测试电源也关了,没有电压输出.接着就又自动开机了,测试卡显示E7 4F.键盘灯闪,一亮一灭.显示器灯也一样.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复位电路有问题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接到个845的板子,开机后测试卡显示b0 AF然后自动关机测试电源也关了,没有电压输出.接着就又自动开机了,测试卡显示E7 4F.键盘灯闪,一亮一灭.显示器灯也一样.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复位电路有问题吗?请高手指教 ...

今天接到个845的板子,开机后测试卡显示b0 AF然后自动关机测试电源也关了,没有电压输出.接着就又自动开机了

按你说的,很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换个内存试试,或者用像皮擦擦?
我遇到过,就是按我说的方法就OK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搞定了说一声,.

网友:
你看一下自动关机时,绿线是否仍然为低。

网友:
关注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搞定没有啊,也让我们长点见识。

网友:
谢谢二楼的兄弟,板子现在能点亮了,我把CPU座子拿下来擦了一下,然后把内存擦了一下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问题比较奇怪,解决的办法也不多见!学习了!

网友:
怪现象,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我感觉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两个地方,我感觉应该是ATX座有虚接现像.
有可能是时间久了造成的接触不良..
重点怀疑..
我说的只是针对自动关机.

网友:
AF奇怪吗?
我遇到的有:
内存槽脏了
北桥空焊
北桥AD线阻值不良

网友:
好奇怪的现像,没见过,不过方法我记住了。谢谢!

网友:
原来这是关内存的事

网友:
我诀的没没那么简单 可能不要多久就会不行

网友:
这样跑码一看就知道是CPU 工作不正常应该往CPU那里查思路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到个845的板子,开机后测试卡显示b0 AF然后自动关机测试电源也关了,没有电压输出.接着就又自动开机了

按你说的,很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换个内存试试,或者用像皮擦擦?
我遇到过,就是按我说的方法就 ...

我也见过这种情况..檫一下内存就好了

网友:
内存问题会出现这中怪现象?学习了````

网友:
BO 就是档内存!!!

网友(2007-10-31):
问题解决了,把板子尘土再清理了一次,内存重新插了一次.就好用了,试了好几次都是好的.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好的,看了后边几个网友的回答现在弄明白了,是内存问题.谢谢大家!赚的100大元是大家,我替大家花了.

网友:
真是佩服LZ啊,这样能收1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