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死机请大家指点(已解决)

楼主(2007-09-27):
我有一联想品牌机的主板。。 QDI-P4DPEM 865的。。开机一会就死机。。。第一次引导能够进入系统,死机后第二次和以后基本上开机没到启动界面就死了。。观察主板上6。3V 1000UF的电容有7个坏掉,CPU供电正常,内存2。6v
解决方法:将6。3V电容全部更换后故障一样请大家指点
[
]
cpu
cpu供电
解决方法

网友:
换CPU 试试看 要不行在换内存显卡 ``看看到底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检查CMOS供电管(不良),CPU散热器,最好将所有1000UF电容和2200UF都换掉,测量各级工作电压。

网友:
在死机时测量一下CPU的核心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把CUP折下来好好清理清理,再把座子清干净。再者换个好一点的风扇。
大多能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我先试试了,,...........

网友:
坏了这么多,先把散热问题解决,否则以后还会坏,另外临测一下CPU的温度。

网友:
更换了电容和MOS管后,故障还是没解决,最后不打算修了...后来用手摸SB,发现有点热,因为主板集成了网卡,所以把他换了一个后再开机正常

网友:
问大家想加已解决在哪儿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