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太贵,频率计可以吗???

楼主(2007-09-27):
我初学修主板,100m
示波器
太贵,频率计便宜.频率计帮助大不大,在那些方面不行.
各位前辈请指示
示波器

网友:
做个沙发,顶一下楼主!我是新年手,我也想知道啊,有没有知道的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频率计就象听诊器,示波器就象心电图机,一个只能看信号的频率,另一个能看信号频率、幅度、波形。频率计:穷人无耐的选择。

网友:
那倒底频率计行不行呢

网友:
频率计不行.比如32.576的晶振就显示不了,一般电平比较低的频率用频率计都测试不了,但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就什么都不买,问题不是很大,一般频率方面的故障比较少,等有钱还是要买个好的示波器.

网友:
多谢.老老实实干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