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选购的工具评一下

楼主(2007-09-27):
晶振(14.318 32.768)各五个  8元
星光旋转风850A热风拆焊台 220元
怡展F2600频率计 220元
周立功80B编程器 550元
笔记本硬盘转台式IDE转接卡 5元
梅花套 6元
吸锡线 3元
大圈焊锡线(1斤) 30元
镊子 尖口\宽口各一个  3元
防静电刷子 4元
耐热海绵 1元
吸锡枪 10元
锣丝刀(16件) 8元
万用表(表笔) 2个 8元
鼠标键盘口  10个  12元
USB口 10个 10元
AGP插槽 10个 15元
显卡VGA接头 10个 15元
DDR,SDR内存插槽 各5个 15元
3055(252封装小的) 30个 30元
台灯式放大镜 28元
普通烙铁架 5元
耐热海棉垫 5个 4元
松香水瓶子 3元
助焊剂 15元

帮着补充和分析一下,工具性能可靠吗?

网友:
价格和我们这边卖的差不多。

网友:
从咱论坛买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的...性能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买烙铁吗?
吸锡枪带加热吗?

网友:
铬铁有了...吸锡枪,用来吸锡的塑料.

网友:
不错不错,我除了,编程器和怡展F2600频率计没有买,其它我都买了啊

网友:
差不多了,不过我觉得你接口买多了,一般收些废板,接口根本用不完

网友:
花了多少钱??????????

网友:
还有一些元件..大体一千五百多吧.

还有好多没有购全,等开业了.缺什么再进吧..

网友:
不用急,开业了,做一段时间了,自然知道哪种东西应该多买哪种不用买。
修理要注意节约成本
最有效的就是变废为宝

主板坏了,他的经验就很好。
确实,我也觉得你选购的东西里有些东西根本就不用买。
当然,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网友:
板子上的场管之类的东西都是从旧板子上拆下的。有时也和收板的商量,花上10元把他收的板子上除SB,NB外有用的东西全拆下来。

网友(2007-11-15):
我是初学者.学习了.

网友(2007-12-24):
AGP插槽 10个,这个你怎么换?都没锡炉?

网友:
螺丝刀你买的特便宜,怀疑很快就缺口,我都买进口的。

网友:
刚想起还有假负载?示波器表笔,不然你频率计用不了。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学习了,

网友:
频率计跟我的一样..F2600 = 210元

网友:
工具还是要买好一点的,自己用着舒服。。。。。。。。。。。。。。

网友:
不错,先有这些慢慢做,有什么在进什么好

网友:
:) :) :) :) 我都没用过  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