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店准备啥芯片

楼主(2007-09-27):
刚开店,先准备些芯片如:I/O    电源管理芯片,门控芯片,MOS管......不知道准备什么型号的.....

有开过店的,帮忙....统计一下...型号.我从网上购....

MOS有各种封装,买起来就更难了...如:
3055(252封装小的)
55N03(263封装大的)
55N03(252封装小的)
6030(263封装大的)
6030(252封装小的)
>>>>>>>

还有好多.不知道怎么购了...............

本人还修显示器和液晶,,,上面的管子,和芯片,...因为以前修的少,不知道常的行管,场管和集成块,三极管,电阻,用那些......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
有开店的指点一下..............

网友:
MOS管可以只买45N03和80N03左右的。小一点的全用45N03,大一点的全用80N03左右。

网友:
谢谢显示器上的元件有知道不?

网友:
MOS管我都是拆件的,

网友:
ITE8705 W83977TF

W83627HF  W83627F

  ITE8702  ITE8712

IO备这几种..

网友:
又学到些了,买点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