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25,网卡是罪愧祸首

楼主(2007-09-27):
很低级的故障,呵呵
昨天一朋友晚上一点钟敲门,当时睡得正香,说他机子坏了,他自己搞了半天没搞好。不得不请我帮忙了。
机子是intel945主板,775针的。一开机,那代码直跑25,当时还以为要过了(迷迷湖湖的)。没反应了,等了两秒钟
又又c1跑到25,反复这样。根据经验,先把所有东西都折了,换自个儿的。OK。
最终发现是网卡坏了。换之。搞定
主板
Inte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卡级维修就不要发了。。。。。。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2007-11-18):
不管怎样。楼主的经验还是学习了。分享了。

网友:
恩,我以前没有用debug卡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那台机器的机箱有点缺欠(劣质机箱),后来把网卡换了个pci槽就好了。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原来跑25还和网卡有关啊~~~
我知道集成的网卡坏了能造成加电保护,只是听说,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集成的网卡坏,一般都是打雷下雨的天气,容易被雷击坏~~
[
]

网友:
把所有不用的东东都扔点再试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是PCI网卡??945有集成网卡吧???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的.也会显示25的.我就遇到时过

网友:
加油啊 !!!!!!努力的学习

网友:
是简单了点,还是顶一下,

网友:
25是网卡???不会吧!!1!

网友:
25记得以前有专贴讲过是检测板载设备,还要分上显卡与不上显卡,有心的朋友可以去找找